楼主(2023-11-09):
使用松下的FP-XH C60T PLC, 用位置数据表定位, 控制方式为”绝对方式“。 当定位值是正值时, 一切正常, 当定位值是负值时, 电机总向正方向走,直到碰到限位。请问工控朋友们, 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吗? 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用过4块这个型号PLC,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用的脉冲+方向的话看看方向线是不是松了

网友C:
线路问题

网友D:
这个问题也好解决?

楼主:
可以排除线路问题。   位移量是正值, 怎么动都没问题。 例如: 位移1设置为10000, 位移2设置为100, 无论从位移量1到位移量2,或从位移量2到位移量1, 正常运行。 再设置一个位移3为 -200,驱动电机向位移3运行, 但是电机并不向位移3这个负方向运行, 反而向正方向运行,一直到正限位。 反复试了好多次, 改旋转方向,改回原方向,都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排除线路问题。   位移量是正值, 怎么动都没问题。 例如: 位移1设置为10000, 位移2设置为100, 无论从位移量1到位移量2,或从位移量2到位移量1, 正常运行。 再设置一个位移3为 -200,驱动电机向位移3运行, 但是电机并不向位移3这个负方向运行, 反而向正方向运行,一直到正限位。 反复试了好多次, 改旋转方向,改回原方向,都不行。

数据溢出,检查一下数据格式

网友F:
松下关于当前位置有内部寄存器吗,查看一下寄存器就能判断出软件还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G:
大概率是这个问题了 ,只要点动程序正常,线路就没有异常。
引用 网友E:

数据溢出,检查一下数据格式

网友H:
01或03

网友I:
你把JOG的动作搞对。JOG+ ,数值增大。JOG-数值较小。然后再搞定位。还要检查位置寄存器是32位。谨防数据溢出导致数据不对,造成奇怪的问题发生。

网友J:
那你有没有试一下给负值,电机是不是往正方向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