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如何用高速计数器,制作定位程序

楼主(2023-11-10):
各位大神如何用高速计数器制作定位程序,
tangshi

网友A:
算脉冲,单用编码器的话,实际脉冲可能误差比较大,想定位准确的话还得用伺服

网友B:
看你能接受误差多少,用编码器,电机用变频器,快速行走,接近定位时慢速,这样误差不会超过1mm

网友C:
用变频器配合双速控制,高速运行固定距离后,转换为低速,然后到目标距离停止。机械调的好,变频器相应快,误差可以做到±2mm,吸塑机上拉片经常这么用。

专业外协

网友D:
机械精度到,编码器加变频器(支持速度模式)可以精度0.1mm',我用过编码器加步进电机精度0.01mm。是实物锯切出来后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