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报警

楼主(2023-11-10):
我们处有一个昆仑通态的触摸屏,程序已有,报警条弹出的报警有一部分可以在策略中找到,但大部分的报警在策略中都是找不到的,请问各位大神,哪里可以找到报警的事件?除了策略,还有哪里可以写报警呢?谢谢!

网友A:
报警组对象

网友B:
楼上所言极是

楼主:
还是找不到,有没有详细的方法?谢谢!

网友C:
工具-报警统一配置

网友D:
实时数据库内找找“报警属性”下有没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