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能组网一控多的无线开关推荐
liuliangdt

楼主(2023-11-10):
PLC控制柜要控制的末端执行器件太远。要一款能组网控制末端单独的执行的无线开关。无线开关最少要有一个继电器输出触点。

网友A:
试一下这些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这些
请问图2跟图3是的模块怎么和PLC连接的?
PLC控制柜组网应该是主从结构,具体执行是16个阀,每个阀距离很远。最多可以把16个阀分4组。每个末端远程模块再单独控制4个阀开关。但4个末端远程模块怎么跟PLC控制柜连接呢?

网友B:
工业场合还是要选择经过检验的技术和产品,wifi覆盖好的情况下可以用基于wifi的RTU模块,否则只有lora无线模块是经过检验的,选其他的要做好当小白鼠的准备。

网友C:
一般选用远程IO,485通讯或者组局域网。485通讯的比较通用

网友D:
比较成熟的巨控。PLC端放一个远程模块,远端放置一个远程模块接入一些输入、输出、模拟量。
信号可以用4G、WIFI、LORA。
需要注意几点:
1、时效性,不能保证
2、稳定性,4G取决于基站,WIFI取决于路由器和宽带,LORA取决于距离和中间遮挡物
3、通信速度,距离够近的话,LORA较快
综合来说4G比较稳定,手机信号良好的情况基本不会有问题。
求一种能组网一控多的无线开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