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0):
假如:手臂的法兰中心的一个点碰到一个尖锐的针,当前的位置为X=100  Y=200   Z=500        姿态为RZ=90   RX=0   RY=0         指令是MOVE L  如果我改变了点位数据RX,变化了10度,那我的姿态改变了,肯定就碰不到针了,那我怎么用改变X,Y,用这个姿态去碰到这个针。

网友A:
这个涉及到工具坐标的绝对值,使用工具坐标就可以了

网友B:
工件坐标啊。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有个公式之类的啊!

网友C:
如果是自己做,有一套坐标系平移旋转的公式, 原理是这样, 如果直按用机器人,示教后就到了, 理解即可。

网友D:
讲的直白点就是默认的世界坐标在第六轴上,所做的绕X\Y\Z都是基于这个点,你现在想把这个点放在针头部,需要修改这个点,上面也说了建立工具坐标系。

网友E:
是打算N点法做工具坐标吗

网友F:
相对和绝对的问题
引用 网友D:
讲的直白点就是默认的世界坐标在第六轴上,所做的绕X\Y\Z都是基于这个点,你现在想把这个点放在针头部,需要修改这个点,上面也说了建立工具坐标系。

网友G:
给我说蒙了。。。。。X,Y,Z的值是固定不变的情况下。RX的变化只会造成姿态的变化,并不会造成XYZ在坐标系中的位置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