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昆仑通态与台达变频器通迅

楼主(2023-11-10):
我用一台昆仑通态触摸屏的台达MS300通迅,启停变频器和设定变频频率都正常,可显示变频频时却无法实现,我显示用的是8193=18,停止是8193=1;设定频率是8194;显示频率用8452,显示频率却无反应。

网友A:
你写进去的频率是多少,还有变频器面板上频率看看,读上来03功能码检查一下触摸屏数据类型

网友B:
通讯延迟或者地址匹配不对

楼主:
2000H为启停,2001H为频率命令,2103H为输出频率,和MCGS 通讯选择16位二进制无符号数,启停和频率设定都正常,就是2013H不能正常在触屏上显示,通过PLC来实验可以显示,就是用触摸屏直接和变频器RTU通讯不行

网友C:
mcgs默认通讯口是com1,改成com2

楼主:
启停都可以,说明已经通讯上了

网友D:
2102写入频率地址,读取2103

楼主:
试验不行

网友A:
找厂家哈哈哈

网友E(2024-05-11):
8452是运行时的输出频率,只有变频器启动后才会显示非0数值。

网友F:
多读几个看看其他值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