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套接字通信

楼主(2023-11-10):
三菱FX5U套接字通信做服务端,怎样看客户端是否我连接成功。
请师傅们指导
打小我就傻

网友A:
用通信助手软件收发一下咯或者看我刚发的帖子里,有一个用到socket通信的

网友B:
PLC左服务器,那就写一段收发指令,然后电脑安装TCP网络助手,设置电脑客户端,两个链接看是否成功,成功后就可以收发内容了

网友C:
让客户端不停的往某个字或位写数值。
PLC这边不断的清零计时,当清零后到达某个时间,就认为的断开了链接。
同样往某个寄存器里写值,如果写入不进去,那就是有客户端连接上了

网友D:
我记得好像有特殊寄存器地址的,之前搞过,现在忘记了

网友E:
应该是这个吧
QQ 302961958
闲鱼 ucldnaqk ,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
欢迎私聊

网友F:
也在做这个,同问

网友G:
可以客户端直接连接上了就发送标志位数据识别呀,PLC好像没有专门的地址来监视

网友H:
通过软件是以太网通信诊断,通过程序是SD寄存器,具体地址要翻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