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1):
控制系统应用:基于罗克韦尔PLC、变频器及触摸屏
本书是辽宁省高水平职业院校和高水平专业群项目建设的成果,是多年校企深度融合的结晶,结合作者多年的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经验,以装备制造行业、自动化相关企业岗位的实际技术需要为目标进行编写。全书共5章,分别介绍PowerFlex520系列变频器、高速计数器、旋转编码器、PanelView800系列图形终端(工业触摸屏)等基本知识,以Micro850控制器为核心,以变频器、2711R-T7T工业触摸屏、旋转编码器等为执行电器,结合滚珠丝杠和温度风冷等典型被控对象,重点培养学生的PLC程序设计能力、变频器与工业触摸屏的应用能力、学生在生产实际中解决问题的工程能力。本书为高等职业院校相应课程的教材,可作为开放大学、成人教育、自学考试、中职学校和培训机构的教材,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工具书。

楼主:
第1章 PowerFlex520系列变频器在调速系统中的应用 001
1.1 PowerFlex520系列变频器相关理论知识 001
1.1.1 PowerFlex520系列变频器概述 001
1.1.2 PowerFlex525交流变频器的产品目录号及说明 003
1.2 PowerFlex525交流变频器的电源和控制模块 004
1.2.1 分离电源模块和控制模块 004
1.2.2 连接电源模块和控制模块 005
1.2.3 控制模块盖板 006
1.2.4 电源模块端子保护罩 007
1.2.5 电源接线与电源端子块 008
1.3 PowerFlex525交流变频器的硬件接线 008
1.3.1 变频器控制端子接线 008
1.3.2 PowerFlex525交流变频器的启动准备 011
1.3.3 PowerFlex525交流变频器的键盘操作 012
1.4 PowerFlex525交流变频器与工控机之间的以太网通信 015
1.4.1 通过以太网设置变频器IP地址 015
1.4.2 通过变频器面板手动设置变频器IP地址 024
1.4.3 修改变频器IP地址 032
1.5 变频器自定义功能块 042
1.5.1 变频器自定义功能块简介 042
1.5.2 RA_PFx_ENET_STS_CMD自定义功能块参数说明 042
1.6 变频器应用 044
1.6.1 不同频率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 044
1.6.2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多段速控制 054
习题1 058

第2章 高速计数器及旋转编码器的应用 059
2.1 高速计数器相关理论知识 059
2.1.1 高速计数器和可编程限位开关 059
2.1.2 高速计数器的功能和操作 060
2.1.3 HSC输入和接线映射 061
2.2 HSC功能块及参数 062
2.2.1 HSC功能块 062
2.2.2 HSC_SET_STS功能块 070
2.3 旋转编码器 071
2.4 高速计数器及旋转编码器的应用 073
2.4.1 项目实践题目 073
2.4.2 预备知识 073
2.4.3 具体操作步骤 074
习题2 077

第3章 PanelView800系列图形终端的应用 078
3.1 PanelView800系列图形终端相关理论知识 078
3.1.1 2711R-T7T工业触摸屏简介 078
3.1.2 PanelView800系列图形终端产品目录号 079
3.2 2711R-T7T工业触摸屏概述 080
3.2.1 关于USB和以太端口的说明 081
3.2.2 2711R-T7T工业触摸屏终端配置 081
3.3 2711R-T7T工业触摸屏与工控机之间的通信 095
3.4 在CCW下配置触摸屏 099
3.5 触摸屏应用 108
3.5.1 用触摸屏实现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与停止 108
3.5.2 用触摸屏实现交通信号灯系统的控制 133
3.5.3 用触摸屏实现三相异步电动机多段速控制 142
习题3 151

第4章 滚珠丝杠滑台被控对象的应用 152
4.1 滚珠丝杠滑台被控对象相关理论知识 152
4.1.1 滚珠丝杠简介 152
4.1.2 滚珠丝杠滑台被控对象的组成 153
4.2 滑台从任意位置回坐标原点控制 153
4.2.1 项目实践名称 153
4.2.2 控制要求 154
4.2.3 项目实践步骤 154
4.3 滑台从当前位置移动到 位置的控制 158
4.4 滑台循环往复运动并自动返回原点控制 164
习题4 174

第5章 温度风冷被控对象的应用 175
5.1 温度风冷过程控制相关理论知识 175
5.1.1 温度风冷控制对象产品 175
5.1.2 温度风冷被控对象功能解析 176
5.2 基于模拟量PLC的温度风冷过程控制 176
习题5 182

网友A:
没见过这个牌子的

网友B:
AB用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