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关于PLC模拟量信号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3-11-12):
西门子PLC1500,一个0-5V模拟量信号输出到多个步进驱动器,实际给到步进驱动器的电压都是设定的值吗?会不会存在衰减?

网友A:
衰减一般不会,主要看你使用部件发送和接收模拟量的误差范围吧

网友B:
要考虑一下,输出口的电流容量,模拟量接口本质上也是一个负载。

专业外协

网友C:
加一个用集成运放的电压跟随器,可以提高带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