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2):
我的PLC网口不够,需要与上位机 机器人 伺服 进行通讯,我想用交换机来扩展网口。但本人没有用过工业交换机,不知道如何使用?买回来的工业交换机需要做哪些配置??PLC如何与交换机进行通讯???是不是需要先用电脑对交换机进设置???如果需要那需要如何设置???PLC又需要如何配置才可以连接交换机???实现整个网络通讯???这里先谢过、这是我选的TP-LINK TL-SF1005。

网友A:
两层交换机,不需要配置。
你的意思是直接插就可以。那我PLC需要配置?
QQ: 2490453455

网友B:
非网管型交换机无需设置
那我PLC如何知道交换机上的网口是连接哪一个设备的?

网友C:
交换机都一样。

网友D:
只要插上网线,接上电就行了。

网友E:
所有设备设置为同一网段就可以,和普通交换机没有区别。
普通交换机没有设置功能,带管理功能交换机比较贵。
建议用研华,MOXA,赫斯曼,这些牌子工业交换机的无故障时间比较长。
那我PLC编程软件也不需要对所有交换机连接的设备进行设置嘛???

网友F:
不需要设置,TP-LINK TL-SF1005我用过几个项目,24H连接没出现过问题,还行。
问题是我没用过交换机,不知道怎么用???需要做哪些工作???让PLC与上位机和机器人实现通讯???

网友G:
不需要设置

网友H:
也是几个论坛的注册用户了
在中华工控网也发了同样的问题。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I: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花几十块买个工业交换机,就是那种能装到导轨上的那种。
一般都是12-24伏直流供电,控制柜里肯定有这种开关电源的。
插上就能用。你可以先试着把PLC,交换机,电脑都接到一起,看看能不能用电脑搜到PLC。至于接口,可以随便接,不像路由器那玩意还分WAN,LAN口。

至于复杂一点的有网关管理的交换机,应该是你目前用不上。可以暂时不考虑。
一定买工业交换机,抗干扰能力会好点,记得把交换机接地。

网友J:
不需要配置,分配好IP就行了啊

网友K:
VLAN 打到OFF位(ON位可设置VLAN, 交换机具有管理IP地址,在多个交换机时有可能会导致IP地址冲突),BSP 置ON 位。这样它就是个纯傻瓜交换机。各设备配置IP 怼上去就通。

TP-LINK工业交换机我个人的观点是不能将它视为工业交换机,它仅仅是增强型商用交换机。
在高速等时通讯中如PROFI NET IRT级,您使用它可能需要忍受丢站风险。
在一个小型网络且对时延不那么敏感时如PROFI NET RT级,可以使用(以许您要修改WDT时间)。
在PROFI NET CBA级应用中,可直接使用。

PROFINET IRT 要求时延<1ms,典型应用:高速高精度运动控制。
PROFINET RT  时延<10ms,典型应用:运动控制,IO分站通讯等
PROFINRT CBA 时延 <100ms,典型应用:上下载程序,参数设置等
请注意在这里的时延不能够简单的理解为 PING 结果。
总之关键点是您的应用需求是什么。
tangshi

网友L:
跟交换机一样,插上电,插上网线就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