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2):
eplan自动放线号,有很多端子排接出来的线,没有线号,为什么?

一个黑盒上面有 10个端子,有2个端子接的线有线号,其他的都没有线号,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试了很多的放线号方式都一样的,请高人指教

楼主:
没办法,我准备手工放置了

网友A:
我是新手,也遇到这情况,自己手动打上去最后

网友B:
引用楼主sxbug于2023-11-12 20:23发表的 eplan自动放线号,有很多端子排接出来的线,没有线号,为什么? :
eplan自动放线号,有很多端子排接出来的线,没有线号,为什么?

一个黑盒上面有 10个端子,有2个端子接的线有线号,其他的都没有线号,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试了很多的放线号方式都一样的,请高人指教

eplan自动放线号,有很多端子排接出来的线,没有线号,为什么?
==在端子导航器里,选中整个端子,右键编辑,看看是不是没有线号的都是短接排跳线,跳线没有生成线号。

网友C:
反正我经常手动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