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求大佬们怎样编写FX3U+1PG模块实现4轴联动

楼主(2023-11-12):
请求 各位老师,怎样编写FX3U+1PG模块实现4轴联动,如何让4个轴在运行不同距离时,但是4个轴能同时走完各自设定的距离。
望老师指点,望赐样板程序。谢谢啦

网友A:
你这个3U这样的组合也不行啊,根据X的平方+Y平方+Z平方+R平方=总长平方,算出总长需要的速度吗,再算时间,然后根据时间来算XYZR的速度,这就是有误差的……

网友B:
你这属于4轴插补啊,FX5U也办不了。欧姆龙的可以实现4轴插补

网友C:
二轴差补好做。

楼主:
我的意思是程序以1个轴运行距离速度为基点,其他的轴的速度自动匹配速度,相当插补
请求大佬们怎样编写FX3U+1PG模块实现4轴联动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