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2):
(无正文)

网友A:
组态王加载的驱动是一个可能.
从图片看起来你PLC侧是奇校验,电脑侧软件是偶校验.两者需要一致才可以.
另外有些USB转串口线不稳定或质量差,可以先用编程口试试.

网友B:
编程口不需要设定plc
这是扩展的通讯口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王加载的驱动是一个可能.
从图片看起来你PLC侧是奇校验,电脑侧软件是偶校验.两者需要一致才可以.
另外有些USB转串口线不稳定或质量差,可以先用编程口试试.

改成一致已不行。USB转串口线下载程序没什么题

楼主:
通信用的是编程线下载线USB-SC09-FX

网友C:
1、PLC的站号不能设成0,0表示主站。上位机组态王是主站!
2、端口选择RS232,USB端口不能设成RS422。
3、组态王与PLC的奇偶校验、数据长度、停止位、波特率必须保持一致。
4、PLC程序可以在第一步设置D8120的值,例如,PLC与计算机使用RS-232C串行通讯方式,数据长度为7位、1个停止位、偶校验方式、传输速度9600bit/s。那么D8120=HE686。这样做保险些。
  • 下载积分:+1(harmon) 这个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