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3):
材料是纸,奈拉力还是挺大的,而且要求也不用收的很紧!纸从设备出来后直接到收卷伺服,中间没有摆杆过渡,现在就是出现收卷时伺服抖动的情况,纸从设备出来是匀速的。这种情况是转矩问题还是速度问题?还是伺服参数没有调好?

网友A:
收卷张力太大,你把锥度设置大一点,张力小一点
张力调小纸收的就不是那么紧了!怎么调都是抖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先说说用的是哪家伺服?那个型号?如何控制?控制使用的是什么方式?

网友A:
你那个转矩和速度是不是和在一起的?
就是纯扭矩模式,外部没有阻力就额定转速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最好用速度模式加张力传感器,用PID控制速度,纸卷起来可能有间隙,伺服扭矩模式会动一下停一下。

网友A:
转矩要和速度分开,收卷速度比主传动快5M/MIN,转矩要可以手动调节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D:
如果不用涨力传感器,那就要知道输出轴的速度,还有纸张的最大拉力

网友E:
我只能告诉你, 不用张力调节机构,直接用伺服控制扭矩收卷, 很不好用。 扭矩设置小了,收卷轴不转, 扭矩设置大了,收卷轴张力又大。 要想好用,还是加张力调节机构, 控制伺服速度。

楼主:
信捷DS5K1的伺服驱动,外部模拟量速度模式+外部模拟量转矩模式,两路模拟量一路控制速度,一路控制转矩。转矩是通过卷径的变化设置起始张力和锥度系数计算的。速度的话做了一个系数,系数越大收卷速度越快,就是前端设备如果每分钟5m,系数1.5就是每分钟7.5m
引用 网友B:
先说说用的是哪家伺服?那个型号?如何控制?控制使用的是什么方式?

网友F:
多简单的事啊,这个变频就可以搞定,如果你不用张力传感器,直接用张力控制型的变频,可以手动设置张力,还接入速度跟随信号就可以了
我的复合机,印刷机收卷就不用张力传感器,照样效果好,不过电机要安装编码器测速,不然低速时候有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