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段速输出问题

楼主(2023-11-13):
脉冲多段速度输出谁有示例给个瞧瞧啊,我弄了一天也是时行时不行,要尺寸控制
t0-y0输出脉冲输出
stl0一段速,
脉冲完成信号启动stl1
但总是二段脉冲参数传送完没脉冲输出
谁给个示例瞧瞧

楼主:
写了个,移动没问题,就是返回不能完全回零,也是怪了,谁帮忙瞧瞧,手上只有个台达能双路输出

网友A:
这个简单,看你使用的事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你看看手册,,搞明白这点,就简单了,三菱的伺服指令很好用的
步进电机,要位置控制,绝对位置和带加减的用试过,总是衔接不好,有程序给个参考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