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保持型按钮使用

楼主(2023-11-13):
为什么昆仑通态触摸屏里面没有保持型按钮,就是俗说的自锁按钮,一个很常用的功能,也算主流工业屏,为什么没有,很不解,还是我没找到,求高手大神指点。。。。。。

网友A:
动画按钮

网友B:
取反就是自锁啊
tangshi

网友C:
保持型按钮,简单的可以用取反,或者稍微复杂一点用脚本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D(2024-06-25):
plc类型不要选错了

网友E:
楼主不是没有,是没有理解或者说是使用不够熟练而以。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