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4):
现场有一台三菱FX5U plc ,之前一直是正常的。最近发现PLC上电一段时间后,运行指示灯(P.RUN)自动熄灭,所有输入及输出点指示灯熄灭,仅剩下电源指示灯(PWR)指示灯会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1.PLC可以通过外部点停止PLC的,看下参数设置
2.看下PLC有没有报错代码

楼主:
没有接外部停止,不是那个原因

引用 网友A:
1.PLC可以通过外部点停止PLC的,看下参数设置
2.看下PLC有没有报错代码

网友B:
估PLC的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C:
我这边也有一台FX5U_32MT的,也出现楼主说的情况,设备试运行两天,突然就,RUN灯不亮!重启也不行,网口灯会亮,读不出东西,想重新刷固件,读不了卡,经检测,24V电源正常,排除电源故障,是主板问题,不明白什么原因。
我是用来做简易CPU通讯的,没接IO,跟楼主区别是,输入灯还会亮(输入灯也不亮,这里有误)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FX5U又好了!
把主板拆开,检查一下PCB,没看到任何损坏的痕迹,不要外壳,直接把主PCB装上,想查电压是不是正常,上电,RUN灯竟然亮了!装回外壳,上电试机好啦!

估计主PCB没坏,而是接插件接触不良引起。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X5U又好了!
把主板拆开,检查一下PCB,没看到任何损坏的痕迹,不要外壳,直接把主PCB装上,想查电压是不是正常,上电,RUN灯竟然亮了!装回外壳,上电试机好啦!
[attachment=292092]
估计主PCB没坏,而是接插件接触不良引起。

看来是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