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安装Sysmac Studio1.47/Sysmac Studio1.54总是弹出这个?

楼主(2023-11-15):
请教坛友WIN10专业版,安装Sysmac Studio1.47/Sysmac Studio1.54总是弹出这个怎么解决?然后弹几次,点击finish(完成)就没下文了。安装不上

网友A:
不是还有1.5几的好几个版本呢 换个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还有1.5几的好几个版本呢 换个试试
换了1.54也是一样的。
我怀疑是系统问题,可能换个纯净版的系统就好了。

网友B:
可能卸载不彻底
安装包找到【remover】的文件夹,打开运行【CXORemover.exe】开始卸载操作。

网友C:
把防火墙和实时保护关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