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三菱L系列cpu,LD77ms16运动模块,

楼主(2023-11-15):
为什么要给驱动器地址和运动模块缓存区同时赋值呢???

楼主:
这是同时也给ms16缓冲区赋值

网友A:
兄弟,第一张截图应该是PLC通过网口控制MR-JE-C伺服的程序,第二张截图应该是QD77MS16定位模块通过光纤控制MR-JE/J4-B伺服的程序,两者走的不是一个协议,程序各是各的,不能放到一块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