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和plc之间可以实现IO通讯吗?

楼主(2023-11-15):
求助各位大神,单片机和plc之间可以实现IO通讯吗?如果不可以的话怎么能实现它俩之间的通讯呢,网上有说走modbus RTU的,但是不清楚怎么用啊,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IO还通讯什么 开关量的
modbus rtu通讯 plc支持的话不难,主要是单片机那边了
感谢感谢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淘宝有很多3.3V,24v的光耦,使用光耦隔离不就算IO通讯了嘛

网友C:
PLC大多数都支持485通讯,一般支持modbus RTU或者modbus ASCII协议,单片机需要也有串口,需要按照PLC的通讯协议,写通讯程序。
如果信号不多,IO信号直接比较方便。信号用光耦隔离或者用继电器转换。
感谢大神!

网友D:
4楼正解
命自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