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让三菱伺服电机持续运行???不定位

楼主(2023-11-15):
类似于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行一样。不需要定位。就一直运行?程序一个怎么写?

网友A:
速度模式

网友B:
楼上正解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PLC一直输出脉冲也可以。

网友D:
假如用FX系列PLC来控制 用PLSV指定
假如不用PLC,用内部速度模式,类似于变频器的RL RH RM

网友E:
借用管理员的话
假如用FX系列PLC来控制 用PLSV指定,例如DPLSV D300 y0 y4
假如不用PLC,用速度模式,需要接模拟量控制伺服速度大小

网友F:
楼上正解

网友G:
好像还有定位命令时脉冲数设定0也是连续运转

网友H:
驱动设置速度模式,然后给个开关信号。
交流学习进群的加我VX: KAERSI- QQ:202064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