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接入电路其他设备显示异常

楼主(2023-11-16):
各位好,我现在手上有个DC24v隔离电源的仪表,接入设备电路后,仪表数显正常,但触摸屏不亮了。拆掉仪表后触摸屏又正常了。各位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没遇到过,可能24V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B:
24V电压是多大功率的?用万用表测一下24V电源同时接仪表和触摸屏时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C:
设备可能使用了PLC的24V电源供电,功率不够的。
tangshi

网友D:
我遇见过,短路了就会这样

楼主:
了解啦,我测测功率,不行的话再加个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