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1P2 PLC与上位通讯除了nj internet协议 还可以用什么

楼主(2023-11-16):
因为项目需要,需要和omron NX1P2 PLC进行上位通讯,但其中部分地址用的是直接地址,而非标签,通过NJ internet协议无法读取,想问问各位还有其他方式能读到非标签的地址数据吗?类似W100 这样的

网友A:
只要将对应的标签进分配地址就可以了 如下图

网友B:
直接读地址的话用Fins TCP,读标签的话用E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