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液位计怎么接入plc

楼主(2023-11-16):
有人用过这种电接点液位计吗,怎么可以接入plc呢

网友A:
这个需要液位控制器转接

网友B:
一端接PLC 一端接外壳或者跟液体接触,前提液体能导电

网友C:
用液位控制器,不要直接连PLC,因为金属杆会被电解,到时就会发现时间长了金属感融化了。
液位控制器输出的是交流低压电。

网友D:
必须要加液位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