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6):
问题描述:
SCL语言(输出)
"报警灯" := "DQ".报警灯;
"蜂鸣器" := "DQ".蜂鸣器;
我只能理解”将DQ的值赋值给报警灯,但是DQ后边“.报警灯无法理解存在的意义”
同理蜂鸣器也一样

SCL语言(输入)
"DI".清报警 := "清报警";
"DI".急停 := "急停";
我只能理解“将清报警的值赋值给清报警,但是前边”DI.” 无法理解存在的意义。

2、输出赋值为啥DQ在内部,而输入赋值DI在前部呢?

烦请各位总工们劳心解答,谢谢。
lizhihua

网友A:
变量名称,比如你叫张三,他也叫张三,那么就分为大张三和小张三,简单点就是大张三喊小张三去干活。
那为什么要额外加一个小张三呢,直接大张三干活不好吗?
  • 下载积分:+1(清风来了) 真诚感谢!

网友B:
    1、你找一下“DQ”和“DI”的数据类型(也可能是个数据块),后边的   .报警灯  .蜂鸣器    是这个数据的元素;
    2、赋值指令,DI.***是把实际的输入状态读进来,  DQ.***是把输出状态映射到实际的输出点上去。
    DQ,DI分别在博图plc变量中为输出变量和输入变量
    每个新程序都需要这么着读吗,直接把输入输出拿过来用不更加方便吗?
  • 下载积分:+1(清风来了) 真诚感谢!

网友C:
    标有 DI 或 DO 的是DB块的变量,没有的是PLC的IO变量 ,就是将外部变量映射成内部变量,可提升PLC扫描周期,还能便于替换损坏的IO点
  • 下载积分:+1(清风来了) 真诚感谢!
  • 命自我立
    lizhihua

网友A:
    大张三就比如触摸屏的按钮,小张三就是输出的作用,
引用 网友A:
    变量名称,比如你叫张三,他也叫张三,那么就分为大张三和小张三,简单点就是大张三喊小张三去干活。

网友D:
    把数据的类型搞明白,DQ是有0-7,8个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