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程中 流量计统计的问题

楼主(2023-11-17):
一个供水站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是主站 连接的一个流量计 一个Smart PLC 现在这个流量计统计用了多少流量是个16位的数据类型 我设定触摸屏读取是无符号的数据类型 最大就是65535 现在用的流量已经超过65535了 又从0开始统计了 如果用smart数据类型转换能实现超过65535后继续累计显示吗 我想了一下不知道怎么编程 求各位指点一下
lizhihua

网友A:
有个数据类型的东西叫32位,触摸屏也可以设置32的,smart里面也有32位的数据类型,这样你可以记到99999999.

楼主: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 32位整数的字节顺序我好像没改 当时读取这个地址的时候选32位的读不出来 选16位的能读出来 后来又加了一个数据 后添加的数据是32位浮点数 32位浮点数的字节顺序我改了 就读出来
感谢提示 感谢
引用 网友A:
有个数据类型的东西叫32位,触摸屏也可以设置32的,smart里面也有32位的数据类型,这样你可以记到99999999.
tangshi

网友B:
用浮点数,32位的

网友C:
Int 改 Dint 先把数据类型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