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管6kw选择单相还是三相好

楼主(2023-11-17):
公司常用加热管功率小,一般选择单相加热管,可控硅也是单相。现有一新项目,加热管功率6KW,电压可选单相AC220V,或者三相AC400V;
如果选择单相6KW加热管电流估算27A,三相加热管估算:15A;因为要恒温控制,单相可控硅长时间承受27A电流发热厉害;
三相可控硅淘宝上有卖不知道稳定性如何,有这方面经验老哥帮看看,6KW加热管选择单相或者三相哪种方案可靠?

楼主:
平时用的是固态继电器不是可控硅说错了

网友A:
有条件能用三相电就不要用单相电。

楼主:
三相固态继电器有没好的牌子推荐下,施耐德与欧姆龙货期太久,一个月内为好。

网友B:
台湾阳明或者国产的欣灵了解一下
感谢

网友C:
台湾阳明...建议先去官网看看最新款的介绍及图样。假货很多...这东西就像明纬的开关电源和欧姆龙的继电器一样....

网友D:
我用的是美格尔固态继电器,还可以,要么用进口的

网友E:
6kW电阻加热,全部接单相,电流27A,接三相只有9A左右。
接成三相时,Y型就是220V,但要接中线;接成三角形就是380V。
固态继电器浙江产的就有很多不错的

网友F:
有三相电就用三相的,你可以用220的电压,然后星接,简单,电流不大,成本低

网友G:
三相呀。玻璃清洗机,有很多槽,加热纯水的。8KW,加热管,三个弯管,整台机器的主开关是富士电机的,三相500A,像个枕头那么大。共12个槽。火力猛得很。槽底部有超声波。三菱全套伺服变频器。

网友H:
肯定用三相的,三相电流小。固态继电器用欧姆龙或者国产的美格尔的,为了延长固态继电器寿命,一定配备散热底座!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tangshi

网友I:
三相的可控硅吧,

网友J:
肯定电流小好啊。

网友K:
江苏固特

网友L:
用三相的可控硅啊

网友M:
6千瓦 三相只有9A ,6千瓦 三相只有9A , 我都用18kw的三相加热器, 阳明还行。

网友N:
我以前也干过清洗机,江苏固特,还可以,三项比单项电流小一点,如果设备总功率不大就没什么好纠结的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网友O:
3相电,以免三相不平衡,烧别的电器器件

网友P:
有条件还是用三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