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7):
请问各位老大们
有没有相关资讯可以参考的呢?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如果是上位机软件控制视觉可以使用MOTOPLUS功能的OUT文件通讯(需要开发),或者使用Ethernet服务器功能(端口号80)进行通讯(标准格式,不用开发)。
  • 下载积分:+5(momo0720) 热心助人!

楼主:
    OUT文件通讯(需要开发)
    这个我看基恩斯的技术人员会提供.然后丢进手臂控制器安装后就可以使用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引用 楼主:
    OUT文件通讯(需要开发)
    这个我看基恩斯的技术人员会提供.然后丢进手臂控制器安装后就可以使用了.

    有OUT的话,按照PDF使用方法写程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OUT的话,按照PDF使用方法写程序就行了

    明白了
    感谢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