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7):
各位大神,
      如题,最近在改造设备使用485通讯与富士变频器通讯,发现在变频器负载输出带动电机工作后出现485通讯断断续续的情况,变频器运行但频率设为0时不会干扰,只要有输出就开始干扰485通讯和模拟量数据。还请各位指导下改怎么处理变频器干扰485通讯和模拟量数据,十分感谢!

网友A:
485的正负之间并联加一个120欧的电阻?

网友B:
485除了A,B,还有个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的正负之间并联加一个120欧的电阻?

感谢回复。三菱的485通讯模块和富士变频的485通讯上的终端电阻都切换到了110欧姆档位,应该是相当于已经并联了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除了A,B,还有个GND

请问下GND接线是单独一根线连接变频器的SD端子和FX5U-485ADP的SG端子吗?还是说用信号线的屏蔽层两端连接变频器的SD端子和485模块SG端子?

网友C:
需要改成2线制接法,4线制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