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帮忙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V16仿真出现这个

楼主(2023-11-17):
麻烦各位给我说一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电脑端口被占用或通信线缆断线
tangshi

网友B:
你重启下电脑试试

网友C:
重開電腦檢查網路線

楼主:
重启电脑没用

网友D:
程序发上来给大家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E:
网络连接里 西门仿真的网口有吗 Siemens PLCSIM Virtual Ethernet Adapter

网友F:
pcpg没设置吧
tangshi

网友B:
你仿真没装吧?都没有显示有仿真的连接

网友G(2023-12-18):
楼上几位很严谨,如果你确认装了仿真并且成功运行过一次,那么我说说我的经验。
编译完成后,不要直接下载,先启动仿真,提示禁用其它接口,然后等他自动匹配端口
还有一次我怎么都搞不定,差点重装了,但是我新建了一个项目发现能仿真,而原来那个项目怎么设置都不行,只好想办法复制程序,新建项目后正常了

网友H:
要先启动仿真,再去下载

网友I:
PC/PG接口没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