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写程序

楼主(2023-11-17):
直接上10 几轴 100多个点 是不是步子有点跨的有点大

网友A:
不大,就立马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大,就立马上
发现一顿对问题 要解决的

网友B:
说下啥机器啥个情况,大家一起帮你分析,啥个配置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C:
跟轴多少有毛关系。其实对工艺的了解程度才是关键,总觉得先用机械结构来满足生产工艺,没办法的时候才加轴,你用三四个轴做同样的动作,别人通过机械结构可以用一个轴就能满足生产工艺要求。

网友D:
有框架或者现成的FB问题就不大,如果都没有那就堆时间吧

网友E:
我第一次写程序用汇川的H5U带25个轴,走ECAT总线,带模拟量和转矩控制,只要有好的框架,在里面填东西也不是很难,只可惜在非标行业呆了近10年才捅破这层纸。

网友F:
经此一战,功力增长多。

网友G:
不用那么大压力,只要明确一个点,就是多少个轴跟一个轴是一样的,其次是核心搬运机构。
只要把一个轴的程序做好,然后转盘或者别的搬运机构运转做好,其他就是步进指令一步步走。
尽量还是要份模板往里套比较好。

网友H:
直接跟项目,自己动手确实能学到有价值的东西

网友I:
大家一起来帮助。

网友J:
一下年薪搞到几十万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K:
有挑战才有进步,多做积累经验,后续就简单了

网友L:
步子不大 这样反而成长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