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7):
大佬们,三菱Q系列你们用ST多嘛?是不是很占内存?

网友A:
三菱ST本脑残,这样写更不好
这样感觉方便一点

网友B:
占内存,不下载源程序会好点,但是程序文件要保存好,上传ST全部变成反编译的梯形图
嗯了,谢谢

网友C:
可以将源文件保存到ROM中

网友D:
你用FBD实例化一个你的FB块,你就知道你这引脚定义的多么操蛋了,建议用全局的结构体数组(监控时也方便),既省内存,又方便触摸屏和程序操作,调用FB建议用FBD,简洁明了.
ResetBtn如果是所有气缸都是相同的控制,可以直接在FB中使用全局,
XY点直接写在FB的输入输出引脚(FBD)
为了在FB块内区分全局和局部变量,可以修改Works2设置,改改颜色,做好注释
另外,像有种参数,每个实例都不一样,但又只需要设置一次的,可以写在FB的引脚上,用常数赋值,也可以定义在结构体中,然后再程序的一个地方用ST(Excel)批量修改,赋值.
再另外,定义了全局结构体数组,直接分配软元件地址就行,不用再在Excel里写,那个气缸用了那些地址,触摸屏里操作,用偏移地址非常方便.
自己封装的块自己用当然是怎么方便怎么来.
大佬有没有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E:
Q用的是十几年前的技术,现在的5U都比Q好用。
没法,客户指定用

专业外协

网友F:
要特别注意指针的数量,当你大量使用循环和判断语句,指针的数量就要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