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7):
各位大师,三菱gs21系列触摸屏与松下fp-xh系列plc如何通讯?通讯线如何制作?触摸屏监控通讯,是NO ERROR与ERROR TEXT交替闪烁

网友A:
有成品线啊。

网友B:
485通讯试试
关键是用法比较怪异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三菱的连接手册,要现成的线有现成的线,要自己做也有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