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D200寄存器中20031,如何把3提取到D300中

楼主(2023-11-17):
D200寄存器中20031,如何把3提取到D300中

网友A:
你提这个问题不严谨!你是指从一个5位数中如何提取第10位的数值?还是从一个5位数中找出数值=3的所在位?

网友B:
D200转字符串,然后截取字符串,就可以得到了

网友C:
小时候的除法和求余运算,小学生4年级都会了……

网友D:
使用位抽取指令,

网友E:
正如1楼所言,不明白楼主意图!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F:
如3楼而言,小学数学题啊

专业外协

网友G:
转化为四位二进制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H:
如果是取20031的10位呢,这个方法笨了一点,前提是5位数,如果是找里面的3呢那就要另外想办法了
下载积分:+1(yy2023) 好贴好贴!

网友I:
高级的我不会用,我就想到吧D0里面的值转成ASCII值,再实时比较每一个百位、十位的值对应的位接通的情况是不是等于3,这个指令还有32位的,最大可以到十亿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