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如何实现多个信号同步(200smart)

楼主(2023-11-18):
两个信号(有先后之分)不同步,怎么整理同步?才疏学浅信号不同步计数器无法整合成一个信号,有没有办法?请大神指点!

网友A:
简单的加法运算也可以实现啊
下载积分:+2(时光的时) 真诚感谢!
多多学习

网友B(2024-02-07):
进场观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加法运算也可以实现啊
程序有缺陷,如果是同一个输入接通两次,程序也会生效,不可取。

网友D:
没理解你的意思,串联到
计数器不行?

网友E:
使用辅助变量分别让两个信号自保持,两个辅助变量接通时信号有效,需要考虑信号多久未生效后取消自保持的信号,看实际需要
Hello,你快乐吗?
如何实现多个信号同步(200smart)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