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设备太多的情况下,如何选用开关电源

楼主(2023-11-18):
现在有一套液压设备,液压站上有电磁换向阀,功率为35W,一套液压站有178个电磁换向阀,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最多就46个电磁阀同时得电,算功率的话德有1600W左右,开关电源是选用1600W以上的呢,还是选用多个开关电源使用呢,求助一下,

网友A:
把电磁阀按功能分组,根据分组情况选用开关电源
个人感觉这样会好一些

网友B:
理论电流都有67A,而且还是感性负载,电源容量降额幅度很大,怎么可能按照1600W选型,低压大电流的玩意,最讨厌了
分组几乎是必须的,而且最好采用带电源状态监控的型号,还有一个方法是看看是否支持AC电源,变压器本身就抗冲击降额幅度小得多,这种功率下大功率变压器反而性价比会更高~

网友C:
分组用多个电源
能用220的尽量用220

网友D:
开关电源可以搞多个,我看老外搞空压机,开关电源搞了4,5个,抗干扰,可靠性行那肯定没的说

网友E:
分开弄,后续检修方便。

网友F:
按电磁阀组别来分配开关电源。用6个开关电源。40A一个,960W,
足够的。

网友G:
用多个开关电源 将控制电源 切记不要讲控制电源与动力电源用用同一个

网友H:
分模组配多个电源,感性负载需要多留些余量!

网友I:
这个简单,算出总得用电量,然后输入输出分开使用,输出在分组使用单独控制

网友J:
若是我,我直接选择三相输入明纬2000W电源,控制器单独配以个50-75W电源

网友K:
预算足够,就多个电源分组,每组电源再接个输入,短路没有电压时还能报警,
想省钱就直接找变压器厂定制个输出DC24的变压器,分几路都加空开保护短路就可以了
100多个电磁阀一个1A左右,用3kVA的变压器,搞过没出过问题

网友L:
多加几个开关电源

网友M:
用220V的不就好了。我们的剪板和折弯设备都是220V的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