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模拟量信号传输距离

楼主(2023-11-18):
现场有44个传感器,最远距离300米,传感器为4-20Ma信号,如果用4芯1.5²屏蔽线的话,能用吗,传回来信号干扰大不大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实际使用3百多米没有问题,一直很稳定
自学

网友B:
这种情况用一个远程站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网友C:
电压距离长会衰减,电流没有衰减,而且线径也比较粗,个人判定可以的

网友D:
可以是可以,但是如果数量多就不如考虑远程模块

网友E:
化工厂的现场4-20mA仪表到DCS中控室600米都超了,一样用的很好
命自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