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FX3U电源灯和报警灯同时闪烁

楼主(2023-11-18):
FX3U电源灯和报警灯同时闪烁,拆掉上端0V com端闪烁。拆掉所有扩展模块和上端输入点、输出点0V端子,还是电源和报警灯同时闪烁。拆掉开关电源的输入线也无效果。 没见过这种情况,请大神们指导一下。

楼主:
一次自动跳闸后重启变成这样了。现在是电源灯和报警灯同时闪。

网友A:
换个PLC电源板试试

网友B:
西门子家的有见过多次。都是换PLC解决的。

网友C:
有图片吗,拍几张, 看一下的PLC型号和你接的线。
最好测一下PLC的电源输入端的电压,是否正常。
zsh340

网友D:
能与PLC正常通讯吗?如果可以查看诊断故障,看能不能软件复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