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8):
各位师傅好,西门子s7-200smart控制伺服速度是直接写频率值还是需要转成周期,第一次接触,请指教一下,谢谢师傅

楼主:
电子齿轮比设777/10000,请问伺服速度要1000转,频率应该多少

网友A:
1、你用的什么功能指令?在指令的帮助文档里面有  解释各个输入和输出的数据类型和单位,仔细看一下帮助文档
2、举例没有减速机的情况:
       程序里面输入频率(脉冲数/每秒,这是PLC输出的)  x   电子齿轮比                      =   实际的输出频率 ( 脉冲数/每秒,这是经过伺服驱动器处理之后的)
       实际的输出频率(脉冲数/每秒)      ÷   电机每转需要的脉冲数    =   电机实际的速度(转/每秒)

如果需要的转速是个整数,就要设置好  电子齿轮比,倒过来计算输入的频率,单位一定统一了。
参数设置都在伺服说明书里,要提高自己看懂文档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