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9):
变量定义没问题,ARRAY下标也没有超出边界,无缘无故报 ARRAY 变量无效。有时候关掉博途重新打开又好了,有时候需要重新引用一遍变量,真是烦透了。一直找不到原因,有人碰到过吗,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没有
czz674613079@163.com
zhaoaron

网友B:
弄完之后要编译一下,你编译了没有?不编译就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完之后要编译一下,你编译了没有?不编译就会报错

数组定义在FB的Static变量区,没有中文字符,书写和语法确定没有错误,编译也报错。在V15.1能正常运行的程序,升级到V17后偶尔也出现这个问题。我感觉是V17本身的BUG

网友C(2023-12-31):
我也遇到了,然后把数组的名字改了一下,重新编译又不报错了

网友D:
变量最大值?

网友E:
是低版本程序用高版本软件升级打开之后报错是吗?我之前有一次,程序和触摸屏直接丢了一段,打开之后驴唇不对马嘴。估计就是博途本身的bug了

网友F(2025-10-16):
我也遇到了,把数组的名字改一下,重新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