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伦茨变频器9325中文版说明书

楼主(2023-11-19):
设备用的伦茨变频器EVS9325,用了10年左右,目前频繁出现OC5,马达和马达连接线都更换过了。还是不定时出现报警oc5。请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是伺服了,
你的情况是过载,例如频繁或者长时间过电流加速等.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问题了。是马达问题。线圈时间久了。工作温度稍微偏高电流变化大了,就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