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台达PLC可以通过MODBUS 通信读写M点,而西门子PLC却不能?

楼主(2023-11-20):
为什么台达PLC(DVP系列)可以通过MODBUS 通信读写从站的M点(用的是01功能码)?而西门子却貌似不能?有哪位大神能解答一下?
tangshi

网友A:
标准库RTU不好用吗?

网友B:
能啊 不就写modbusslave吗,但是西门子有更好的自己的协议,modbus单次最多传送好像是120,西门子那个要多的多

网友C:
可以,怎么会不可以呢

网友D:
自己用个威纶通触摸屏做一个位状态关联西门子plc的m点,然后用串口监听报文看看

网友E:
做从站时指令可以输M地址,不知道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D:
好像读写y/q输出,要用ff 00/00 00来代表1或0,功能码是5/1,写/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