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485ADP-MB接8个表出现卡顿??

楼主(2023-11-20):
一台设备用三菱FX3U-485ADP-MB与8个电流表通信,当用6个表是,一切都正常;
当用7个表时,第7个表或者第2个表通信偶尔卡顿停3秒左右,又继续通信;
当用8个表时,第7或者第8个表经常卡住,过3、4秒又继续通信。
换了485ADP-MB也是一样。
表的位置换过,从新设定站号,也还是一样。通信用9600波特率,用N.8.1模式。
请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是菜鸟。

网友A:
这种情况下,加个终端电阻试试。

专业外协

网友B:
加一个4路RS485中继,每路接2个表可以解决问题;我做过接24个变频器,就是这样接的,每路不要超过6个;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把波特率搞到19200看看

网友D:
复议2楼,我是加的RS485 1转8分路器,带8个变频器,100ms轮询1次,不过波特率是19.2K,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