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1):
之前开了一个帖子,有很多大佬说了好几种办法,谢谢各位了,现在电磁阀固定DC24V的了,我想用一个明纬的2000W开关电源作为电磁阀的电源一路,然后柜内有2套200SmartPLC系统,PLC系统供电与按钮继电器线圈回路供电用一个开关电源,现场还有44个传感器在用一路开关电源,这样的方案可行吗,然后三个电源之间的负极是不是要都短接起来呢,

网友A:
电磁阀的可以不用短接

网友B:
买一个环形变压器加个整流器供电磁阀使用,故障率低成本还低。
PLC电源单独用一路,传感器和开关用一路。

专业外协

网友C:
电源可用一个,但根据不同设备分成几路供电,每路加保护电路

网友D:
24伏开关功新问题。

网友E:
明伟有些型号的电源可以叠加。具体看型号。
如果银子可以,直接买大安培的。实际你看感应器多,三线制的耗电多一些,两线制的耗电不多。很多电磁阀24VDC耗电也不多。看上去好像东西多。
如果中型PLC。目前看到,有些脉冲轴模块,是独立电源24VDC供电。

网友F:
引用楼主长大很烦于2023-11-21 09:29发表的 24V开关电源功率问题 :
之前开了一个帖子,有很多大佬说了好几种办法,谢谢各位了,现在电磁阀固定DC24V的了,我想用一个明纬的2000W开关电源作为电磁阀的电源一路,然后柜内有2套200SmartPLC系统,PLC系统供电与按钮继电器线圈回路供电用一个开关电源,现场还有44个传感器在用一路开关电源,这样的方案可行吗,然后三个电源之间的负极是不是要都短接起来呢,

2000w的开关电源?200w就够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环形变压器加个整流器供电磁阀使用,故障率低成本还低。
PLC电源单独用一路,传感器和开关用一路。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H:
怎么会用那么大功率的电源?我见过用300W的开关电源是控制6个液压电磁阀DC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