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机器人程序错乱,原点也丢了,头疼了

楼主(2023-11-21):
机器人程序错乱,原点也丢了,头疼了
客户虐我千百遍,我待客户如初恋 。
回收西门子PLC模块, 我是认真的 。

网友A:
可有的干了
西门子&三菱

网友B:
找回备份还原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重新定位、标定原点就可以了,如果自己不熟悉,可以联系厂家维护,如果自己经常使用,自己就可以按照手册进行标定即可!

网友D:
什么品牌的机器人?

网友E:
是不是控制器上的电池没电了

网友F:
很多机器人都差不多,每个轴都有刻度、定位销之类的,每个轴都移动到那个位置对准,然后做一下原点就好了。

网友G:
手臂移动到初始原点,做机器恢复原点数据

楼主:
安川机器人
客户虐我千百遍,我待客户如初恋 。
回收西门子PLC模块, 我是认真的 。

网友H:
安川机器人的话打开控制柜,旁边的贴纸一般都印有各轴的原点数据,打开机器人示教器,在机器人那一栏里面选取相关选项,把各轴数据填进去。重启

网友I:
先导出程序,再按照手册做原点标定,最后导入程序,OK

楼主:
这么简单嘛
客户虐我千百遍,我待客户如初恋 。
回收西门子PLC模块, 我是认真的 。
工业机器人论坛

网友J:
出厂给的编码器原点数据只针对还没有因为编码器电池掉电丢圈数的设备有效。。如果是电池没电丢的原点,建议做完对原点,重新拿一下这个编码器数据。
如果是因为误操作弄丢原点的,就拿原厂给的数据填好,重启完事。

楼主(2023-12-29):
客户虐我千百遍,我待客户如初恋 。
回收西门子PLC模块, 我是认真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J:
出厂给的编码器原点数据只针对还没有因为编码器电池掉电丢圈数的设备有效。。如果是电池没电丢的原点,建议做完对原点,重新拿一下这个编码器数据。
如果是因为误操作弄丢原点的,就拿原厂给的数据填好,重启完事。

可以的
客户虐我千百遍,我待客户如初恋 。
回收西门子PLC模块, 我是认真的 。

网友K:
运行中突然断电引起的吧

网友L(2024-01-29):
我们一套安川双机器人带外部轴,电池没电了,等外购电池回来那段时间,每天早上上班都标定一次原点,很简单嘛

楼主(2024-04-09):
引用 网友L:
我们一套安川双机器人带外部轴,电池没电了,等外购电池回来那段时间,每天早上上班都标定一次原点,很简单嘛

可以的
客户虐我千百遍,我待客户如初恋 。
回收西门子PLC模块, 我是认真的 。

网友M(2024-06-18):
引用 网友L:
我们一套安川双机器人带外部轴,电池没电了,等外购电池回来那段时间,每天早上上班都标定一次原点,很简单嘛

下班停机的时候停在原点位,点几个案件就可以,或者干脆晚上不要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