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1):
一直没有搞懂为什么多圈绝对值的伺服电机线缆要带一个电池盒子,既然已经是绝对值的编码器,应该一上电就能读到当前的位置信息,那为什么还要加块电池呢?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我觉得其实多圈绝对值就是在单圈的基础上加块电池,用来计圈数,一旦电池没电了,圈数就丢了!
大佬们求解答啊,知乎百度上说法各有千秋

网友A:
有些是这样的,有些是再加一个码盘记录圈数
你说的是那种类似机械表机构的吧?就是有好几个码盘的那种

网友B:
电池就记录圈数,一圈内的实际零点和设定零点的偏差,电池还有个用处,就是驱动器断电情况下,记录被旋转的圈数

网友C:
所以带电池的绝对值编码器都是伪绝对值编码器,这也是一种取巧又算是节约的做法吧,真绝对值肯定要贵了

网友D:
跟编码器本身存储芯片有关系
能说一下具体的作用或者原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以带电池的绝对值编码器都是伪绝对值编码器,这也是一种取巧又算是节约的做法吧,真绝对值肯定要贵了

是技术限制下最经济的做法,技术有突破了,安川已经有不用电池的绝对编码器了

网友E:
机械多圈不需要电池

网友F:
带电池的是电子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可以称它位“伪多圈”。真正多圈的是钟表式机械齿轮多圈绝对值编码器,这种不受停电或是停电移动所影响的,他每个位置都是绝对唯一的,这种计圈方式现在国产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附件: 18多圈模拟信号编码器19.pdf (727 K) 下载次数:31
附件: 20多圈RS485信号编码器21.pdf (737 K) 下载次数:32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