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1):
我这边通过485读取了编码器的位置,现在问题是一旦伺服这边的数据超过32767,plc这边数据就溢出不对了。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读两个字用32位啊。。。
问题是没有可以直接读32位的指令啊

网友B:
D500   D501就是你要读的数值
直接DMOV 到其他寄存器就可以用了,只不过程序那里监控的地方是乱码
zsh34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500   D501就是你要读的数值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