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电流控制求指教

楼主(2023-11-21):
问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0-10V或4-20MA的模拟量输入来控制直流DC输出的变送器或者驱动设备呢,我现在想控制设备的电流输出大小可调,以前没用过这种,请教各位,拜谢!!!

网友A:
多的是,最好表述清楚你想要用什么设备来实现什么功能,
就是想用PLC控制充放电机充电的电流电压可调节的,不知道用什么设备

网友B:
肯定有啊,主要看你的直流电源干什么用。电真空行业用来打靶的电源,可输出几百A电流,老贵了,一个电源一台轿车钱。控制上没有难度,模拟量,支持各种通讯协议,国产的也多的是,关键是电源的性能,千差万别。
好吧谢谢,就是想用PLC控制充放电机充电的电流电压可调节的,不知道用什么设备
tangshi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