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1):
cpu模块接通电源后  ERROR故障灯常亮stop和run交替闪烁。插网线电脑搜索不到cpu。只一个cpu模块。 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楼主:
cpu模块接通电源后故障灯常亮stop和run交替闪烁。插网线电脑搜索不到cpu。只一个cpu模块。

网友A:
高仿的smart吧,不出意外CPU运算错误!!!要换CPU或者CPU板了

网友B:
看运气了,重刷系统,看看能不能好,不行的话,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QQ106748835

网友C:
是不有强制。
QQ: 2490453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