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断电保持寄存器

楼主(2023-11-22):
各位大神:
三菱FX1S断电寄存器断电后数据清零,怎么保存数据?

网友A:
你看下手册 有专门的掉电保持寄存器,我用的FX3G的D200多以后就是专门的掉电保持寄存器,M区也有

网友B:
引用楼主呵呵78于2023-11-22 15:46发表的 三菱fx1s断电保持寄存器 :
各位大神:
三菱FX1S断电寄存器断电后数据清零,怎么保存数据?
FX1S里面是大电容作为供电,功能正常的话,断电后能保存一个月。

网友C:
不会清零的,估计用错了。

网友D:
可以在PLC参数设定

网友E:
可以使用触摸屏做断电保存
努力学习